楼主(2015-08-11):
我现在在调试一汽车凃装线,采用了10台英威腾的CHE系列1.5KW变频器,现在有四台显示一上电就显示ITE故障,按复位键后又显示为0C3故障,始终无法消除.还有三台一接上电机能转,但没一会电机就过热烫手,如果不用变频器用接触器直接启动,电机就正常.电机为制动电机,电机的制动电压为AC380V,接上变频器运行后测电机的制动电压为600多V,甚至更高,用直接接触器启动运行是测制动电压正常,不会是干扰问题吧.我用的电机是SEW0.55KW,和0.37KW的,变频器全为1.5KW的.也不会是变频器大功率太少啊,郁闷死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烫手是制动没释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网友B:
楼主:您好!
此类问题最好还是直接来电话到英威腾的技术服务,这样会快的多。你用CHE系列的产品不知道是否进行了电机参数的自学习?如果参数不正确,就很可能会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