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FX2N如何与多台外部485智能仪表通信,422串口如何与计算机连接通信的,要用什么指令,要有程序范例那就更是谢谢了。

网友A:
485需要扩展,422直接和组态软件通讯不用什么指令。就和链接触摸屏一样。

网友B:
加RS485通讯板。用什么指令,程序范例等看相关手册。

网友C:
fx用的是422通讯,得用一下转换器转成232得才能和PC通讯。

网友D:
配置FX2N-485BD模块,与485仪表通信,上位机用422口通信

网友E:
我司可以做到与LED显示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