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学习plca

楼主(2015-08-11):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啊,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应该从哪入手学习plc,需要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啊,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应该从哪入手学习plc,需要什么东西?
首先需要一份耐心,能静得心下来看厂家的手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然后需要一台安装有编程软件的电脑,这样可以去输入电脑练习一番。
最后需要良好的心态,即使被人嘲笑也能坦然处之,千万不能玻璃心。

网友B:
可以先确定一个想了解的品牌,然后收集资料,安装编程软件,练习编程等;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可以再了解一下其他品牌。

网友C:
先确定你要学习哪个品牌吧,一般新手的话日系的比较容易上手,国产台达,信捷的也还可以,提前看看手册

网友D:
需要一个PLC,编程软件,外围设备(如开关)、一本书,把简单的学会了,在学复杂的,

网友E:
买个二手的实验,找人培训等

网友F:
在实践中学习。

熟悉后,再系统学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