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安川G5设置好参数,按下启动键。立刻跳出PGO。应该修改哪些参数可以去除故障。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有接PG板吗,看看是不是借口没对好,如果没用PG板,说明书参数里面是可以选择的,自己看下

楼主:
机子是7.5KW的,接了PG板。PG参数里面只有F1-02与PGO 故障有关。个人认为把F1-02会对电机造成损害。

网友B(2015-09-13):
将参数利用面板备份,恢复出厂值,修好后,再将参数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pgo是编码器断线故障,查编码器连线,换编码器,

网友D(2015-11-05):
如果不想用PG的话,可以在参数中屏蔽PG,好像在A1-02中将PG闭环改成开环应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E(2016-07-24):
更换编码器,遇到太多次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