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ABB变频器编码器接口模块RTAC-01 是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我选了一款OMRON的增量编码器(E6B2-CWZ6C)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各位大侠告知下,小弟第一次用ABB变频器

网友A:
我觉得编码器选择最好是看1.通道
                      2.脉冲数是否和原来的一样。一般都是1024
                   3,电压等级,ABB的是24VDC
                   4.是轴型还是轴套型
安上之后一定要比较编码器的测量值和实际值。
这是我的一点见解,有不对希望大家补充,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