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二极管丝印请教

楼主(2015-08-12):
请问各路大神,图片中的贴片二极管丝印WM Y1是什么意思,某宝买的丝印WM丝印的代用不知行不行?

网友A:
根据线路判断下,在找个代用

网友B:
好像是稳压管,试着测测稳压值吧

网友C:
会不会是厂家的型号

网友D:
Y1是11V的稳压管

网友E:
看来百度还是大多数万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Y1是11V的稳压管
楼上正解,

网友G:
Y1只是周期或者产地,丝印WM,20V稳压管,型号BZT52C20S,某宝买的正规的可以用

网友H:
呵呵呵,一看就是通力V3F25 A2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