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如题,几个输出都是DC24V的开关电源,输入的220V来自不同的电源。  想把输出的负极都短接一起,不知能否避免一些干扰,对负载和开关电源有没什么损坏?

网友A:
可以的,可不可以避免干扰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没什么影响的,之前我也这么做过

网友C:
可以。没发现不对的。

网友D:
学习了。下回知道了

网友E:
这样最好不过了,所有电源一个参考点、布线也方便多了

网友F:
我做过的是输入AC220V是一样的,负极短接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H:
负极接在一起没问题,各有各的回路怕什么。

网友I:
这很正常啊,有时为了抗干扰就接到一起了

网友J:
等于是做了一个等电位,有好处

网友K:
这么做是多电源供地系统。应该说用是没有问题的,但解决干扰就很麻烦了。不如单电源供电。既然都是24V,为什么不选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呢?

网友L:
为什么不选一个大一点的做一台
如果是一个变压器下面的电源可以并

网友M:
这算是等电位啊。

网友N:
没问题,但和抗干扰没任何关系。

网友O:
这就是共地,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P:
完全可以,

网友Q:
回复 网友E:
他說輸入不是一個,這樣也行?

网友R:
可以  啊 ,,,但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S:
都说可以,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T:
0V接在一起没什么问题;

网友U:
没问题的、就像供电变压器那样   中性点接地

网友V:
我们也是经常这样接线的啊 没问题

楼主:
谢谢指导,没有共用一个大的开关电源有因为安装位置等原因

网友W:
我们也是接一起的啊

网友X:
我也是这样连接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