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vfd-m变频器rs485通讯接口rj11六芯,请问可以用四芯的电话线连接么,中间两芯有线,能对应到六芯的中间两芯么

网友A:
普通的电话线插头对应变频器485的AB

网友B:
就要中间两条就够了,

网友C:
PG最好也接上

网友D(2015-11-29):
没问题呀!只用A B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1-06):
变频器和PLC通讯的站号怎样设置啊,操作面板能设置吗,参数代码多少,或者还是要借助电脑,求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