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转极限

楼主(2015-08-12):
正反转极限前是接常闭开关还是常开开关?

网友A:
常闭点
如果接常开,万一开关坏了或者线路有问题撞过来也不会接通

网友B:
都用闭点啊,,安全最重要

网友C:
接闭点、只要碰到就断开相应的回路、就算是接到PLC的信号也最好用闭点、这样也可以防止断线、跟急停接闭点一个道理

网友D:
只要是与安全有关的信号都用常闭点。

网友E:
赞同3楼主的说法。

网友F:
当然是常闭了,安全限位。

网友G:
闭点要安全得多。

网友H:
常闭,和急停开关一样,常闭型开关又叫作安全保护型开关

网友I:
限位保护的话,用常闭。

网友J:
正反转极限接常闭点。

网友K:
学习了,以前没想到这么深层的影响,以为开和关都可以呢,以后得学会安全都用常闭。

网友L:
常闭更安全

网友M:
限位一般都是常闭触点,很大用常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