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下这台西门子PLC S7-200的晶体管输出的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8-12):
(无正文)

网友A:
6ES7214-1AD23-0XB8?

网友B:
仔细查看这个管子,

网友C:
西门子比较变态,用的是PNP,只要是符合这种封装的,随便抓一个基本上可以。

网友D:
呵呵;有S7-200 DC/DC/DC坏的从废板上拆个换上;

网友E:
这是什么模块,我们这里模块型号比较齐全。也有西门子功率集成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