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在锅炉控制系统中,用程控器好一点还是直接用plc编写相应的程序好点,而且我们用的锅炉控制系统中用了伺服马达用东西代替吗

网友A:
锅炉控制系统,不同锅炉不同系统,你弄一比如出来问下更好。另外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B:
plc比较可靠。

网友C:
锅炉用PLC的不多吧!
多数用的板子

网友D:
都有应用。

网友E:
可能与行业习惯、性价比等有关。

网友F:
看老板能投入多少,有钱上DCS更好

网友G:
感觉程控器还是要安全些,那东西成熟,锅炉主要还是要考虑安全问题!
用伺服马达控制精准些,用步进马达代替也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燃气锅炉还没什么,如果是重油的,那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