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变频器

楼主(2015-08-12):
各位大神:请问施耐德ATV312变频器怎么外接一个速度表!或者是能不能从它的RJ45端口里接一个速度表,因为我发现有人从RJ45端口里引一组线来接电表!但我不知道能不能也引一组线出来接速度表!

网友A:
有专用端子接频率表的。

网友B:
变频器有模拟输出端的 接在com和A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这个系列的说明书,它有两个模拟输出AOV ,AOC.但是变频器上没有它的代码。然后我用万用表量AOC的电压有15v,不是一般都不会超过10V吗?

网友C:
312的变频器是有模拟量输出的啊
在I-O菜单下
AO1t 输出类型
dO 输出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哥们。 我明天去现场看看。如果有的话,速度表的信号线是从AOC那里接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哥们。 我明天去现场看看。如果有的话,速度表的信号线是从AOC那里接出吗?
看你速度表接收的啥信号了,比如是电流信号,你设置称电流就可以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