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西门子300的SM331模拟量模块SF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模块供电了没

网友B:
接好端子的24V电源

插好前连接器,固定好。

检查组态型号版本是否和实际一致。

网友C:
如果你是7kf02 的必须把组态里面的信号选择和硬件上模块的量程卡设置的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