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一台台安N2-401-M变频器储能电容炸了一个,经检查整流模块也坏了,这一台有4个330微法电容(同一款有些只有2个220微法电容),没有330微法电容,于是我就改用2个220微法电容,外加整流,检查没有别的地方短路,通电十秒再次炸电容,后拆下原模块,通电显示过压,几秒后手摸电容感觉有点烫,不敢再试了,请各位朋友指点下,谢了!

网友A:
还原同规格电容,均压电阻测量

网友B:
电容耐压要够,整流要正常,不能漏电。

网友C:
电容的埋压值你看了吗?

网友D:
充点电阻损坏?或者上电时刻?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主电路接触器吸住了

网友F(2020-07-13):
充电电阻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