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输出电流大(20150814)

楼主(2015-08-13):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台ACS510的37KW的变频器拖动一台37KW的水泵,在频率40HZ的时候面板上显示的电流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69A,而用钳表钳只有50A电流。这个到底谁的更准。(变频器没有加电抗器,距离50米以内。)

网友A:
钳流表是真有效值的吗,相对而言,我相信变频器的,毕竟里面是霍尔元件

网友B:
钳表量的是变频器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纠结这个问题,如果相信变频器的70A电流的话,电缆的发热应该比较大,可是电缆的温度只比常温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钳的是输出端的电流

网友C:
去电机接线处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

网友D:
我相信钳形电流表测量值,但是你的钳形电流表是测量的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E:
我一般相信变频器显示值,37带37的,69A电流应该也算正常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相信变频器显示值,37带37的,69A电流应该也算正常吧

网友G:
输出端你测出来的可能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家都看一下这个论坛嘛http://bbs.gongkong.com/D/200312/30812_1.s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想知道加载到电机的电流到底有多大,肯定是测量的出线端

网友I:
37KW电机69A电流也正常啊,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知道加载到电机的电流到底有多大,肯定是测量的出线端
那就是实际电流是有50A电流!

网友J:
40hz的貌似钳表不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问ABB公司的技术,他们说以面板显示的为准。我总感觉加载到电机的电流没有那么大

网友K:
电机温度如何,不知可否作为比对;或者如前面提到的,量一下输入电流(可能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K:
输入电流也不大呀,才30A

网友L:
它两个肯定是有差异的。你在换个电流钳测下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E:
人家变频器才40HZ就这个额电流
不对吧!

网友N:
我也是信变频器的显示值,不信钳表。这个钳表不是谐波分析仪。

网友O:
用机械表量看看啊

网友P:
变频器输出应该用真有效值仪表才行

网友E:
差不多吧,有时候40HZ和50差别电流差别并不大,应该正常的

网友Q:
测量一下变频输出端的电流 ,这个电流应该是准的 。

网友R:
相对于钳型表,我更相信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网友S:
不只是相信哪个的问题,应该找到显示不同的根本原因,大家学习了。。

网友T:
再用一台钳表量一下,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网友U:
本身变频器检测更准,钳流表有时候无法测出来

网友V:
换个表试试。

网友I:
万用表测输出端不准确,测下输入端看看。

网友W:
指针钳型电流表更准确些。

网友X:
钳形表测变频器的电流不太准

网友Y:
如果你测变频器进线电流,会发现一个更奇妙的现象的

网友Z: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可以比输入电流大,因为输出电压是随频率而变化的,一般的表也量不准变频的输出电压与电流,我们没有版主的高端福禄克

网友P:
福禄克表,不便宜啊

网友AA:
输出显示也有偏离的时候,还有这种表量变频器输出侧电流是否准确,换机械表试试,找出数值差异大的原因。

网友AB:
三相输出平衡吗

网友AC:
我也用过钳形表测量输出电流,和变频器显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