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小弟,有一台伦茨9326-ev 变频器,原来有问题已经维修了,现在想在下面接小电机试运行一下,但是看了英文的说明书,没有搞明白怎么样接线才能使变频器运行起来,这个变频器在机器上是和另一变频器通讯运行的。如果有知道的高人,给与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希望有用

网友B:
用伦茨8221MP的控制板试机,简单,方便,

楼主:
    可是我的是9324MP控制板,另外我是用EMZ9371BC的操作面板,没有操作面板中文说明,没有办法进行快速设置,所以仍然无法进行调试

楼主:
  请问一下8221MP的控制板和9324MP 的驱动板兼容吗

楼主:
   我现在有EMZ9371的操作面板,肯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让9326的变频器运作起来,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下到93ES的中文说明书,可以参考的。而且93es的说明书也有你面板的操作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93的中文说明书,网上下了一份,怎么看也没有搞明白怎么调试,按照您给我的PPT改变C0002的参数为0变频器就报FAIL(错误),试着改变C0005运行模式这个参数也报FAIL,不知能否给个QQ号,我想像您请教一二。

楼主:
  我的QQ号1714361369

网友A:
看看是什么报警,试着关掉相应的报警,在看看能不能转起来。另外上网不是很方便,无法及时联系。好运。

楼主:
   谢谢了,我在看看怎么弄

网友B:
9324的驱动板完全可以用8221的控制板试机,我已用过多次,

网友C:
直接修改C0005为1010,就可以控制端和电位器开起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