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在老厂区安装气体报警仪,单独提供24V DC 电源,电源线走的是老桥架,据说是老桥架中有大电缆该区域形成环形电流,影响报警仪,但是这只是电源而已,电压也没有波动。

网友A:
屏敝电缆先试用,不行再套管走

网友B:
如何乱码,拍张图片出来啊。也许不少干扰呢

网友C:
尽量避开强电,屏蔽线,穿钢管,屏蔽层接地

网友D:
没有独立穿管或者走线啊!
这个干扰比较麻烦

网友E:
报警仪不要接地啊  ,,我们就是 接地就不行

网友F:
重启
查看探头罩是否脏污
查看探头是否失效
查看仪表是否进水、潮湿
查看线缆是否松动、短接

网友G:
干扰只会让读数与实际值不相符,不会出现乱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