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有问题了 请大神来看一下

楼主(2015-08-13):
运算时候出现了红色 请问大神 这是为什么那 ? 感觉应该没有错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算时候出现了红色 请问大神 这是为什么那 ? 感觉应该没有错误啊
VW100能接受的数值最大为32767或者65535啊,VW20×25600…………我不敢想象了。

网友B:
如1楼所说,超出数据范围啦

网友C:
应如1楼所说,数据溢出了。

网友D:
使用VD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这样啊 那如果进行这个运算的话 应该用什么比较合适那?

网友E:
学习了。以前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乘这么大的倍数?

网友G:
数据存不下了。

网友H:
后面是双字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