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现有一台128W220V单相电机,需要实现调速控制,速度需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能否实现单相220电机的调速控制,有没有实际操作过?附电机图片。。。

网友A:
电机自身的出线应该是3根,你把电容拿掉,直接采用3相220V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题是从电机出来的线,现在2根是单相220,2跟是电容线,如果电容去掉,电容的着2根线怎么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画个单相电机线路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同问。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D:
有单相220的,输出接单相电机的

网友E:
用表量下这几根线的关系。

网友F:
这个话题以前讨论过的,现在还有这些用法呀?用3相的才好耶。单相的能用,驱动力矩太弱了。

网友G:
1、不要变频器,你你直接买一个可控硅电扇调速器试一下效果;
2、直接买三相220V电机得了

网友F:
8楼说的好。单相电机调压调速足矣。变频调速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种变频器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问了好多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力矩小到是无所谓,换功率大点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H:
论坛上有看到这样的例子你找找看,接线图也画出来,好像是电子生产线跑道调速用的

网友I:
没有接过单相电机用三相变频器的。

网友G:
那不就在某宝购买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行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只是显示速度吗?还是同时实现触摸屏上实现调速?如果只是显示速度,楼不不妨加个编码器,就可以测出转速了。不过编码器可能比你的电机还贵!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敢买啊,担不起责任,万一出问题,就是作死自己了!!!

网友K:
不要这样弄吧,不会自找麻烦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敢买啊,担不起责任,万一出问题,就是作死自己了!!!
我直接用那种带电位器的风扇调速器控制小型单相电机,控制速度真的不错!你要带速度反馈加一个电流变送器吧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829836&b_id=16看看这个贴子。有结果后,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L:
单相电机的调速器很多的,便宜,几十块一个,里面就是一块巴掌大的线路板。另外要速度显示在屏上,这个有点奢侈。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就像家里的吊扇

网友F:
回复 网友M:
是的,单相电机的调压调速,不像变频调速那么宽范围,单相电机调压调速,范围比较小。但是,简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大家,要等客户确认了,现在机器都发走了,要改也是后续再改了,唉!!!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好,问题是从电机出来的线,现在2根是单相220,2跟是电容线,如果电容去掉,电容的着2根线怎么接?
电容的两根应该是在内部与线圈相连了,电容必接

网友O:
易能变频器有专用单相电机变频器的。可以搜搜看。

楼主:
回复 网友O: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