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公司准备在设备上改用台达伺服,以前都是用三菱的,就是想先快速测定下伺服,就接动力线,不接控制信号,能不能用面板控制电机正转或反转,如果行,怎么设置呢,没查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JOG模式

网友B:
可以的,刚才我还故意打了一下客服问了,我问的是位置模式,正反转的话p101参数的第三位0-1呼唤可以控制正反装,其它设置好对应参数就可以运行了
若您希望进一步了解中达产品和服务, 或者您正在使用的中达产品有任何问题,请填写以下项目,以便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注:我们仅在工作日回复您的在线留言,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8:30-4:30。
若您有紧急问题, 也可以致电客服热线:400-820-9595。
若您需要产品资料,可先至 “下载中心” 查找相关产品的型录、手册(使用说明书)、软件、配件等。

网友C:
台达官网有ASDA-A2 系列应用技术手册下载。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downcenter-8.html

网友D:
要设参数,然后用寸动按钮测试,说明书官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刚才我还故意打了一下客服问了,我问的是位置模式,正反转的话p101参数的第三位0-1呼唤可以控制正反装,其它设置好对应参数就可以运行了
若您希望进一步了解中达产品和服务, 或者您正在使用的中达产品有任何问题,请填写以下项目,以便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注:我们仅在工作日回复您的在线留言,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8:30-4:30。
若您有紧急问题, 也可以致电客服热线:400-820-9595。
若您需要产品资料,可先至 “下载中心” 查找相关产品的型录、手册(使用说明书)、软件、配件等。
我也打了,打了3个才打通,还不能直接解答,要工程师给我回复,我已经试好了,谢谢大家,只是台达伺服很多参数要设置,还没习惯

网友E:
基本伺服都有、
点动功能

网友F:
急停不用接吗,那接口里面没有急停信号?

网友G:
可以的,参数里面有JOG功能的,

网友H:
急停等信号应当还是要接的,只是不用外部给脉冲;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昨天在网站留了信息和反馈的问题,下午有两个技术的给我打电话,今天上午还有一个给我打电话,我说昨天问题解决了,这服务感觉还是可以的,以后也考虑用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急停不用接吗,那接口里面没有急停信号?
没接,不过接口有急停信号,要焊线,老板是要看看电机转动的效果,还有就是减速器是定制的,刚好看看减速器运转的效果,过几天准备接三菱PLC试程序,就是伺服有很多参数要设置,还在看应用手册。

网友F:
通常急停是要接的,这个不能通过参数等设置的,而其他的伺服ON、极限等信号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置,如果没有急停开关,可以通过线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