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不运行

楼主(2015-08-13):
CHE100控制面板有显示.但起不了设备,<参数正确>

网友A:
你是怎样控制的,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B:
面板能启动码?启动不了就坏了

网友C:
是不是参数被改了,重新设置参数试试。

网友D:
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参数没问题估计就坏了啊

网友F:
变频器坏了

网友G:
先用面板启动试试    不行就恢复出产设置  看能不能启动   可以咨询400电话

网友H:
先改为面板启动试试,面板启动不了,那就恢复出厂值试试,还不行就有可能是控制板、面板或者是STOP按键坏了。建议以后反映问题能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I:
看说明书 面板启动。

网友J:
先看看有没有输出啊,如果没有输出测试下模块是否出现问题,模块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K:
有显示 ,显示运行频率吗?还是别的什么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