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未安装GX Developer,因此无法从GX  Works2联动起动,请安装支持联动功能版本(8.95z)以上的GX Developer后,再次执行,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上三菱官网下载安装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GX W works2中用其他格式工程打开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GX W works2中用其他格式工程打开了,谢谢
你用GX WORKS2打开GX Developer编辑的要格式转化

网友B:
不想每次都看见提示就按照要求更新软件
要么就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文件做!

网友C(2019-03-11):
想下载,请给一个链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