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如题,现在手头有个方案,需求一款普通小型马达,直径20mm以内,扭矩要达到20N,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马达的,推荐一下型号,谢谢了!

网友A:
玩具车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小治具上面的,有个皮带,所以限定马达外观比较小,您这边有熟悉的型号吗

网友B:
这么小的扭力好象没有这么大的,不好找

网友C:
DVD上的电机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晓得扭力够不够,要10多牛,看了下网上有玩具用到那些,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D:
智能机器人驱动,有这个规格

网友E:
输出要几转啊?小马达加减速机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速不是很快,两个要求,一是直径要小于20mm,二十扭矩要超过10N。M

网友E:
不是很快也要有一个速度范围吧?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F:
电动罗丝批上那个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也没确定,直流的话买个电源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可以了,你这边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E:
这么一点点的马达,还要这么大的扭矩,估计是找不到的,2.2KW的电机也不过才14.6NM,

网友G:
转速不是很快,两个要求,一是直径要小于20mm,二十扭矩要超过10N。M
输出要几转啊?小马达加减速机怎样?
马达加减速机

网友G:
楼主没有交代清楚使用要求,特别是单位
可能是一款微型马达?

网友H:
小直径的马达除非做的很长,估计没那么大扭矩。

网友I:
呵呵;不带减速比的话这个扭矩小功率是不可能实现的;
带了尺寸又肯定要远远超过了;

网友J:
楼主是想找步进电机吗?

楼主:
谢谢大家,那个马达的方案没再用了,讨论后设计人员决定用气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