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楼主(2015-08-13):
研华610L工控机,显示屏上显示‘无信号’然后就黑屏的故障现象,请教高手指点几教。

网友A:
检查工控机的电源指示灯是否能够还继续点亮,检查工控机的主机后部散热风扇是否呼呼作响。

网友B:
先从显卡查起吧。

网友C:
打开盖子,拔出板卡,擦擦金手指,装回板卡,重新开机试试,还不行就反厂吧,一体化主板又不是普通pc主板。

网友D:
要不是内存问题,要不是显卡问题,不过内存显卡是集成主板的话那要返厂维修了,我但是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最后直接买块新的主板就好了,不过价格好贵

网友E(2024-05-16):
查连接线,然后查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