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星三角启动电路正确吗?

楼主(2015-08-13):
大家看这星三角启动电路正确吗? 平时实际用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系统自带画图板画的啊?

网友B:
KM3的常闭点应该控制KT和kM,否则KT总是接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有必要,KM3把KT供电切断更好

网友D:
基本没问题

网友E:
可以用,但不合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安全性比第一个有所提高,还是不理想。

网友F:
互锁都不搞一个?

网友G:
这是要一点一点往上加东西吗?

网友H:
还得好好学习下自锁、互锁,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经常用到的,在设计中及现时运用中相当重要。

网友E:
如果照这张图接线,km2或者km3有任意一个主触点粘死的话,后果很严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有必要吗,而是绝对有必要。

网友I:
安全性不高,没有互锁

网友J:
KM2,KM3互锁绝对有必要。

楼主:
14楼的主电路有问题吧, KM1主触点就接于KM2之后,

网友K:
呵呵……我也觉得14楼主电路这样标注有问题……

网友L:
楼主的没有互锁,下图是广泛使用的电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没有互锁,下图是广泛使用的电路。
星接触先得电,使主接触得电自锁,星角延时到时,星接触先失电,使角接触得电,起动完毕 转入到运动状态  ,这个电路很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14楼的主电路有问题吧,  KM1主触点就接于KM2之后,
主接触和角接触都接在相电路里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