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如下图YWZ型液压制动器普遍用于电机拖动系统制动,而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提升以及起重系

统中,准确的制动定位是安全作业的终于保障,经过现场实践发现,当主电机功率较大(大于15KW以上)且满载的情况下,在位能负载制动中,当电机断电停车时往往液压制动器抱闸要顺延几十毫秒甚至1秒多点。这在德阳管具厂起重试吊以及1811综采支架回收过程中都共同呈现了同一安全隐患。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来调紧刹车来解决,效果虽然有所减缓,但只是缩短了延迟时间,并未正真的解决。
分析原因,
人们的思维惯性就是在主电机断电的情况下,制动电机也断电,于是将两者的电机主回路并接在了一起来实现共同断电而抱闸。如下图一所示。一般主电机在15kw以上,而制动

电机却只有零点几个千瓦,主电机相对制动电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感性负责,故在断电的时候会有感应电动势的存在,而这个感应电动势恰恰就是延迟制动电机抱闸的正真凶手!
    其实解决问题很简单,只是人们在安装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节约的思想,或者缺乏另辟蹊径的思维,老想着主回路来共同断电实现即可抱闸。如图二所示,我们只需给制动电机单独安装一个接触器,在控制回路来实现共同断电实现即时抱闸。这样,主电机断电瞬间的感应电动势只是孤立的从在于自身的接触器付方,并不会传染到制动电机一侧来。整个回路只是多加了一个接触器而已罢了。

网友A:
电缆不要钱啊,,在说了,,一般的地方迟一点也没什么

网友B:
是个好方法,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