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现目前,虽然变频技术的成熟应用,将各行各业的拖动设备推向了变频改造的步伐,但依然还有很多企业仍在使用转子串电阻的串级启动方式(三相绕线式异步电机),串级调速仍在为国民生产做着巨大的贡献!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中定子三相不平衡的现象很常见,但转子却很少见,然而转子不平衡的现象在串级调速中却异常的麻烦,因为这种故障现象分析起来很误导人们的惯性思维,因为鼠笼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根本不会有此故障,绕线型的电机在厂家制造的时候三相绕着必定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很难会朝着转子三相不平衡的方向思考,而恰恰就是定子绕组外部串接的电阻阻值的不同会引起其三相不平衡。
在新都大机段车间16吨的双梁起重机大车运行过程中,司机反映在加速到4速时,总接触器会跳闸。仔细观察,发现在加速到4级的时候大车电机会发出强烈的振动,带有缺相的电磁声,速度起不来,振动到一定程度就跳闸,调大了真个系统电流继电器的整定值,还是同样的效果,检查电机发现温度偏高,且相应并接的液压制动电机异常的发烫,同时送电不动作,判断已经烧毁。
仔细理清接线,分析原因,原来是改造之后,换切电阻调4速的时候,转子串入的电阻不平衡,导致转子励磁磁场与定子励磁磁场叠加之后电机气隙磁场中心偏离了轴心,此刻使得转子旋转不在同心,受到扭曲力,负荷增加,产生拍振,竟而导致定子电流增加,而新安装的电流继电保护投入保护,使其动作断电。
大车定子电流的增大使得并接在一起的液压制动电机电流随同增大,最终烧毁电机。在1、2、3速过渡时,由于切入的电阻阻值相等,转子绕组电流也就相同,而且因串接了电阻的缘故,电流反而会比全速时的电流小。
通常,在绕线式电机中,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和外接电阻进行控制,既有磨擦接触,又有很多接点和端头,而电机机正反向与重负载起动频繁,如果电机制造工艺质量较差或现场维修注意不够,同样转子回路很容易发生程度不同的不平衡故障,进而发生拍振,导致主回路电流过大,发生故障甚至事故!
所以在进行转子绕组串接电阻调速时,必须要做到每级切入的电阻阻值相等或相差不大!

网友A:
大车定子电流的增大使得并接在一起的液压制动电机电流随同增大,最终烧毁电机

这从何说起?两者之间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