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电脑问题吗?

楼主(2015-08-13):
台达ISPsoft编程软件

网友A:
乱码了,输入法的问题,之前也有朋友咨询过来的

网友B:
软件版本:ISPSoft 1.03;系统版本:XP 显示正常。sp3

网友C:
软件是繁体版的。

网友D:
软件安装的时候是不是选择繁体了啊

网友E:
重装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多语系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我以前用过繁体输入法装烽伟软件就是这样,对电脑系统咱也不会,就不看上边的字,对着书本写,紧急情况也是可行的。

网友F:
是编程软件附带的帮助文件吗?
安装后,在安装文件夹应当可以找到多种文字的使用帮助,打开其他的试试看。
也可看看是不是语种或输入法的问题(如楼上各位的提示)。

网友A:
安装了,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