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一台森兰SB70G30 变频器30KW  电机是27KW抽水的,开始去现场用户说报加速过流,看到用户设置加速时间36S,就更改到45S后运行不报,但停机报减速过流。也更改了减速时间加大,并自由停车,但一直都为40HZ加到时就报恒速过流。。。。大师们问这方面会是什么问题。。。驱动板?。。更换过驱动光耦了,,,,但不行。。

网友A:
看下面板显示电流多少,实测一下对比一下,看是否一致

网友B:
拆下来屏蔽报警检测下板子啊

网友C:
加速时间是从基准频率升到50HZ 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与显示一样的

网友D:
你首先要确定电机是好的,变频器报警保护的时候,有时候是反弹琵琶的。

网友E:
报恒速过流故障 ,估计是变频 器的本身 原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