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一台博斯特BVF-G4T3.7Kw变频器上电报E009,按复位键无用,拔插面板即好。手拿金属镊子碰触功能端子或端子24V也会报E009,这时按复位键可以复位。复位后工作正常。求老师们赐教。

网友A:
E009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009什么意思
就是

楼主:
没有这种 变频器的说明书,我也不知道E009是什么意思。请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我特意去度娘哪里转了一圈,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种变频器确实不常见。

网友D:
主板、面板、铭牌、和整机外观拍个照片发上来……

网友D:
BVF博斯特只见过两个版本,等一个老版本功能代码字母PRxx(PR00),功能比较少。等二个旧版本功能代码字母Pxxx(P000)。目前本人未见过第三个版本………

网友D:
看面板和主板确认同第二个版本相似,但不了解此代码,楼主可电话厂家……

网友E(2015-12-22):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有PR:00版本的参数吗 我需要,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百度查不到旧版本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