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我有一个总共24A左右的二个单相负载并联在一组接触器上(后面还有个固态继电器)使用,量接触器的进线处电流,一条线是15A左右,一条线是8A多,2条线都是2.5mm的,长度目测差几厘米,为何电流差那么多?

网友A:
接触器的触点电阻不一样吧

网友B:
负载不同吧

网友C:
长一点电阻值加接触器主触点电阻值不一样,电流会选择阻值最小的通道,就像人抄近路一样。

楼主:
进线原来是分开接接触器的2组主触头,在固态继电器处才并接在一个端子上,那时分别量接触器的2组进线,一组线电流有20多A,另一组竟然接近0!后来接线完全是共用接触器的一组触头,所以应该不存在负载原因和接触器触点电阻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把长的那根线剪短点试试。

网友D:
接触器的进线处电流,是说两根线并联吗,而线径相同、长度相差无几;
那么,两根线材质是否一致(是否取自同一批线)、测量是否准确,还有连接牢固情况如何,等。

也许,还有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的进线处电流,是说两根线并联吗,而线径相同、长度相差无几;
那么,两根线材质是否一致(是否取自同一批线)、测量是否准确,还有连接牢固情况如何,等。

也许,还有其他因素。
2根线在接触器进出处都是并联,材质和线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厂单芯线都是RV材质,但进货渠道不一定每次一样),但不是取自同一批线,如果测量不准的话,2条分线的电流加起来不会和负载总的电流基本一致,至于是否牢靠,我是用手拉是根本拉不动的。

网友D:
影响导体中电流大小的因素,大体是阻抗、电磁效应;所述情况,可能现场更好判别。
如果可能,可以更换一根或两根线进行试验。

网友E:
记住电流总是走电阻最小的路径!按照节点位置电压相等,那么并联回路电流就是按照电阻反比例分配

网友F:
多线并联电流不可能一样的,只要不发热就用呗。

网友G:
应该是负载不同吧,

网友H:
没考虑过啊 ,,见识了

网友I:
阻值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