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位置控制中伺服电机怎样做到一分钟转一百圈???

网友A:
对伺服不熟悉,我也想知道高手们怎么写程序。

网友B:
看编码器一转多少个脉冲,你一分钟要转多少脉冲就可以了,伺服控制器参数有电子齿轮也可以调比例放大或缩小

网友C:
1分钟就是60S,假如你马达走一圈需要发6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中设置)那你100圈就是要发60000个脉冲,就是60S走完60000个脉冲,1S是1000个脉冲,频率设置为1000就可以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你伺服要设置位置控制模式一些主要参数,在根据发送的脉冲来设置齿轮比。

网友E:
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这个是知道的
那就可以算出来100圈需要的脉冲数(这个是1分钟的)
再用100圈需要的脉冲数除以60,就得到这么快的速度1秒中需要的脉冲数
1秒中需要的脉冲数就是频率,这个可以用到定位指令中去执行

网友F:
看伺服编码器一转脉冲数,你发的脉冲数,和电子齿轮比

网友G:
位置控制指令不是有频率、脉冲数目设置吗?

楼主:
伺服电机转一圈1048576个脉冲。怎样做到位置控制,伺服电机一分钟刚好转100圈??伺服电机齿轮比怎么设置??
求师傅指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么大的分辨率,你用的应该不是三菱和台达伺服电机,是安川伺服吗

网友H:
伺服一般可以达到3000转每分,100转很轻松

网友I:
用的是什么PLC,定位指令有几个参数加速率,减速率,目标频率,计算出1min发送100*1048576*N/电子齿轮比的脉冲数,(N是减速比)这样你就可以得到1min中走100圈。画一个梯形图就能算出来

网友J:
设置好频率就ok了,频率就是速度,脉冲是位置。

网友K:
5楼是正解,你设定600hz就是1分钟转100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