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自制报表生成时问题

楼主(2015-08-14):
问题描述:使用EPLAN自制一个报表用于生成部件的汇总,但是在生成时由于部件较多应该能生成3-4页,但不知什么原因只生成一页,而且后几页的部件信息全部叠加在了第一页上,尝试了放置下一页插入点仍无法解决,希望有理解的大神支招.

网友A:
生成的时候是插入式还是新建页呢

网友B:
手动放置一下试试看看。

网友C:
定义表格时候要使用动态表格功能,设置表格属性里面的宽度,长度等信息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