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紧急求助户外真空高压断路器倒闸规程,注意是手动储能式,要告知储能时间

网友A:
用令克棒往下拉操作机构、得拉好多次、听见一一声响后就合上了,这个与时间没关系、只与你拉动的次数有关系

网友A:
一般最上面的是分合刀闸的(像杠杆一样两头都有操作孔)
中间靠边上的是合断路器的操作杆
最下面有个拉环、是分断路器的

合闸闲合隔离刀闸,再合断路器
分闸先分断路器、再分隔离刀闸

楼主:
谢射大家,问题已经处理,手动储能上下拉了几下,一合真空断路器自动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