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在松下伺服驱动器中的Pr值如何更改里面的数值?

网友A:
驱动器上电后按一次设置键S进入d01.SPd; 按一次模式键M进入参数设定模式PAr.000,通过上、下、左键选择所要修改的参数,按设置键S进入该参数的设定值;把对应参数的设定值修改后,再按住设置键S约2秒后,界面自动返回到对应的参数设定模式PAr.***;在返回到对应的参数设定模式PAr.***后,再按一次模式键M进入参数EEPROM写入模式EE_SEt ;按一次设置键S进入EEP  - 模式;再按住向上键约5秒后,显示EEP- - -逐渐增加 直到显示rESEt或FiniSh为止,设置参数写入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

网友B(2015-09-13):
我只用过松下的A5系列的这么设置过,请问其他所有松下的都是这么类似设置的吗(特别是以前的老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松下系列的参数设置应该都是一样的,我用的两款,都是这么设置P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