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用S7-200软件编写星三角启动程序有会的吗?给写个,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7-200软件编写星三角启动程序有会的吗?给写个,谢谢了。
你问反了,应当是:用S7-200软件编写星三角启动程序有不会的吗?

网友B:
好像我这样的三脚猫都会唉。。。

网友C:
会传统中继电路的就会编梯形图了

网友D:
先写个中间继电器电路,再把触点换成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