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

楼主(2015-08-14):
前几天公司做了一套设备,本来说好是厂家那边配好磁性开关的,但是现在又换成我们公司买磁性开关。
由于用的是液压缸,小白想向大家问一下,SMC/亚德客的磁性开关能用在液压缸上吗?磁性开关分气缸用和液压缸用的吗?

网友A:
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时只是听说有磁性开关,却没听说过什么气缸用和油缸用,不敢随便乱用。

网友B:
知道原理就明白可不可以通用了

网友C:
只要有磁环,就可以用。

网友D:
开关用在哪都一样,重点的是你的油缸有带磁环吗

网友E:
我经常把SMC的磁性开关尺寸改下就用在亚德客的气缸上了,关键是缸里要有磁环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晕!难道没有就不可以用了吗?

网友G:
一般油缸没有磁性的,你的有吗

网友H:
应该可以用  原来我们有用过  不过是在很小的设备上  你这个 具体没看过 不能妄下结论

网友I:
没磁环,磁性开关就没法用。

网友J:
缸里要是没磁环,磁性开关肯定不能用。
不同品牌的开关、缸只可以互换,就是不一定好固定

网友K:
缸里有没有装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磁环,但是我听部分设备厂家说如果油缸的外壳是铁的话,很容易被磁化,因此不能使用磁性开关。
要想油缸使用磁性开关,除非油缸的外壳是不锈钢等。
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磁环,但是我听部分设备厂家说如果油缸的外壳是铁的话,很容易被磁化,因此不能使用磁性开关。
要想油缸使用磁性开关,除非油缸的外壳是不锈钢等。
不知道真的假的
还没遇到油缸上用磁性开关的,给位置信号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个还真没留意,我们用在汽缸上,气缸体一般都是铝合金的。

网友M:
如果缸体材质是45#材料等铁磁性材料,那就不能选用,你还是装常规位置检测开关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缸里有没有装磁环?
不是铁磁性的物质的缸体,就得在缸里装磁环?

网友K:
回复 网友N:
是在缸里装密封圈的地方 加装一个磁环。

网友O:
里面就是一个圆型的磁环  是通用了

网友P:
亚德客的磁性开关气缸上用的太多了,油缸上第一次听说,如果油缸没磁环,另外也可以想办法装位置传感器之类的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