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4):
欧姆龙CPM2AE系列PLC,用9.3版软件写程序,老显示编译错误,写不进去,程序是从同型号的PLC中下载的,那台设备还在工作,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M2AE系列PLC,用9.3版软件写程序,老显示编译错误,写不进去,程序是从同型号的PLC中下载的,那台设备还在工作,程序应该没问题

上传你的程序,让我来看看到底是啥编译错误。

网友B:
应该是不用版本编的,你能下载是能兼容,可能要另存用另外的文件格式试试

网友C:
不同型号的寄存器,地址都兼容吗

网友D:
呵呵;看下读出的那台的程序是不是有部分是红色显示的;

楼主:
有红色显示是意识,下面显示SBN未定义

楼主:
PLC型号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红色显示是意识,下面显示SBN未定义

红色表示程序出错,你没有上载完整或者你的编写有误。

网友E:
我不怀疑程序有问题,我怀疑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F:
上传全部程序,不要只到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