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5-08-15):
一客户送来修的,说是驱动电机的,输入220.,输出三相的,和常见的变频不同,有三菱的模块pm20csj060,其中一相输出对N极短路,请教大师,直接更换模块能否修好,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
刚在淘宝查下,是布袋机用的步进驱动器,是什么原因造模块坏了?和变频器维修原理相同吗?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很多,不会修。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D:
IGBT输出部分应该相同,驱动和输入部分应该不同。
猜的。

网友E:
没修过做等解答,

网友F:
步进驱动器;

网友G:
一个步进驱动器,感觉修起来不划算。

楼主:
客户说新的一千多,五百元以下都可以修,现在生意难做,老板们都是能省就省。

网友H:
步进驱动器,不值多少钱,叫老板换新的一了百了,不要省这些钱,修了第一次还得修第二次,反反复复更费钱

网友I:
没见过啊

网友J: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K:
你这个是小功率的混合步进驱动器,模块炸了之后直接换模块修复成功率很低,弄得不好会再次炸模块。
这种步进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我经常修的,驱动故障之后,你需要检测整个驱动电路,并且带电机运行之后,才能做到100%的修复率。检测需要三相脉冲信号,三相脉冲发生器网上有售。

网友L:
修的好就有钱赚啊

网友M:
换模块,修不好就可能陪钱哦。

网友N:
查下模块PDF资料,智能模块的话直接换应该能行,一般IGBT的话肯定还要查驱动

网友O:
个人觉得修的意义不大,新的的质保和年头还应该更长些。

网友P:
还不如买新的了啊,有保修期啊。

网友Q:
这个我手上还有好几个坏的,还没有修好,要PLC发脉冲驱动,最好是有个电机带,我现在手上有台不带电机电压正常,带电机堵转,还没有修好!

网友R:
300我修了

网友S:
看样子修起来意义不太啊。

网友T:
变频器过,步进驱动器还真没接触过,感觉和变频器有相同之处,楼主有机会琢么琢么吧。

网友U:
每台300还是3台300

网友R:
人工一百几十元加模块一百几十元等于三百(每台),如果第二次烧模块就白干了。几个月没拿烙铁了担心生锈…

网友R:
这种机模块便宜,维修非常有价值的…

网友V:
制塑料袋的机器上的吧

网友W: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查一下,坛子里有人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路图画出来了,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X:
散热好的话,一般不太容易坏的,不过电源模块坏了修起来有点小贵,而且还要检查其他的元器件有没有坏的了,这么破旧,建议换新

网友Y:
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Z:
步进电机大多数用驱动电桥芯片驱动的,原理跟变频器大同小异,就是你需要构建一个平台,还有一台步进电机!就是电流检测这个难以对校!

网友AA:
只会用,不会修,涨见识了

网友AB:
修过一回国产的是电源坏了,这个没修过。

网友AC:
步进驱动器跟伺服驱动器差不多

网友AD:
步进电机  和私服电机驱动器你们怎么区分出来的

网友AE:
看来这个宝贝很难的,没有见过。

网友AF:
如果有相关电路图,分析就方便多了;或原理方框图,加元件资料。

网友AG:
步进驱动器和伺服驱动器还不好区分?
步进驱动器因为其精度和扭矩的局限性,还有其超低利润的可怜性,大品牌一直都是对它不肖一顾的。
大品牌一直主推伺服系统,最笨的区分方法就是上网使用度娘获得产品的名牌信息来分辨。

楼主:
换模块后该设备正常,不过试机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走了弯路,客户把那几个拔动开关调乱了,造成缺相的现象,调回原来的位置后才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