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各位大侠:
        请问施耐德显示屏HMISTU655与三菱PLC FX3U的通讯线怎么做?
        注:HMISTU655只有RJ45的串口,在做显示屏与PLC连接的配置时只能用232的方式与FX3U连接,但是FX3U的通讯口(8针圆形)是422口,如何连接?

网友A:
找触摸屏手册,这个一般都会有介绍

网友B:
首先是要看施耐德的触摸屏连接的说明
如果PLC这边一定要232的接口,那可以扩展个FX3U-232-BD通讯板。

网友C:
正常触摸屏 232  422 485都应该可以连接plc的

网友D:
如果屏上只有RS232接口,那么加个FX3U-232BD是最简单也是最省钱的方案了;

网友E:
FX3U-232-BD 少不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