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我厂里有一台失效炉,有一根二线制pt100的传感器坏了,我用了一根K型的传感器,可是湿控器显示的温度不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可以用K型代替pt100吗?

网友A:
温控仪里的参数要改成k型的

网友A:
报上你的温控仪的品牌

网友B:
热电偶可以根据工况选择,相应的你的温控器也要能选择对应的输入信号选择

网友C:
看下温控器的说明书,换下参数

楼主:
温控器型号:XMTA-6311-k-0-1300   湿控器的输入类型也改成K型的

楼主:
型号是:XMTA-6331不是6311

网友D:
温控器能改相应参数就能用,注意工艺要求及热电偶极性。

网友E:
把输入类型设置改为k分度,把输入方式也改掉。

网友F:
在温控器里 应该有选择端子的吧

楼主:
说明书里只有输入类型没有输入方式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输入方式你就代换不了。

网友G:
如果是万能输入带冷补的可以  不是的话就没办法了   PT100到处都是  买个好了

网友H:
那就换个表吗

网友I:
一个是输出微伏级别的电压信号,一个是电阻信号,怎么代换?

网友J:
表要支持二种传感器,如果不支持,就没戏

网友K:
K型是热电偶,温控器支持吗?

网友L:
www.corp001.com/shop/e_9pw6sfsflgcd/index.html
www.corp001.com/shop/e_9pw6sfsflgcd/product/1115598.html
www.corp001.com/shop/e_9pw6sfsflgcd/product/1115599.html
www.corp001.com/shop/e_9pw6sfsflgcd/product/1115600.html
shop.corp001.com/e_9pw6sfsflgcd/index.html

网友M(2015-10-27):
PT100精度比K型热电偶高,到底能不能换要看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