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是不是触摸屏GP4000像GP2000一样硬件方面有设置,我没能传送成功。

网友A:
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是上传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是上传不了的。
我还没进入上传画面呢,到proface官网看了一下要关电源后按屏的左下角,我有时间再试一下

网友B:
GP4000无需什么外部操作,即使是GP2000也无需什么外部操作。

检查软件驱动,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4000无需什么外部操作,即使是GP2000也无需什么外部操作。

检查软件驱动,软件设置问题。
关闭电源重启时开始不知道要按右下角进入上载画面,后来上proface官网看手册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