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8-15):
启动,①电机慢速走,②收到信号后再走指定脉冲停止1s,③1s后快速走指定脉冲④重复①②③(注:③如果收到信号也执行②,只是跳过重复①,直接重复②③),请教用哪个脉冲指令,最好是中间不停顿,用数据寄存器改变脉冲数可行不?求大神支招儿

网友A:
中间不停顿,但要改变速度,那用定位指令是做不到的,只能用可变速脉冲指令PLSV
PLSV中的脉冲频率用数据寄存器,可以改变的。

网友B:
走定长脉冲会准一些,中间停顿零点几秒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停顿,但要改变速度,那用定位指令是做不到的,只能用可变速脉冲指令PLSV
PLSV中的脉冲频率用数据寄存器,可以改变的。
还要改变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定长脉冲会准一些,中间停顿零点几秒没事吧
我已写好,就是有停顿才来求助

网友C:
又变频率又定长,还不间断,能搞定吗

网友A:
又变速,又定位,那主机实现不了,要用模块,FX2N-1PG的模块支持两段速定位。

网友D:
你要做到这一点建议选用欧姆龙CP系列PLC,支持运行中变速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