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假设四级电机转速1500n/min 50HZ.
请问变频器在45HZ,30HZ,10HZ时每分钟的转速是多少???
求师傅们指点!!!谢谢

楼主:
是按1HZ  30转计算吗???

网友A: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网友B:
异步电机:n=(1-s)n0=60*f/p(1-s);
其中n:为转子异步转速;
n0:为同步转速;
s:为转差率,约为2%~6%;
f:为通入电源频率;
p:为极对数。

网友C:
要显示加装转速仪器,频率决定转速是固定的,但是实际有误差,实际的转速小于理论的

网友D:
知道50hz1500转,除法,都不会?

网友D:
大家都说的太复杂,你就用1500转除以50hz等于1hz30转,这是理论转数,异步电动机转数和实际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改变频率,电机转速也跟着改变。按你这个公式运算对吗??
四级电机转速1500n/min  50HZ

     1500=60秒X50HZ/2

网友E:
公式计算始终误差大,一台新电机转速都不一定是额定转速,如果你要实际转速,建议你加装测速设备。

网友F:
呵呵;
1500n/min 50HZ,用的同步电机?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是成线性的

网友H:
说的没错,4极电机同步转速就是1Hz对应30转/分的。变频器控制,设定转速就是电机的同步转速(一般都是给定频率)。可以这么计算。

如果想知道电机转速的真实值,最好是通过一个第三方检测仪表的实测来确认。比如,电机轴上装一个接近开关,测取转速实际值。这样就更靠谱了。

网友I:
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值是有误差的,有时候差异还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
因为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比如电源电压在晚上会飙升到420左右。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版主,楼主都说了,(假如4极电机),如果真是4极异步电机,铭牌标识不会超过1450,一般都是1420,我们讨论的都是理论数据。

网友J:
我正好有台机器要做转速计数,电机1450转,按这个速度设定下来,每HZ=29转,非常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版主!!照你这么推理,三相异步电机 假设(1500n/min  50HZ 380V AC )

电机在45HZ 电机应该是1350n/min
电机在30HZ 电机应该是900n/min
电机在10HZ 电机应该是300n/min

以上答案是对的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没有你假设的情况存在,三相异步马达永远都不够1500转,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要怀疑科学技术。
要是你为了方便算数而假定取整1500,那我就理解了。

网友I:
马达是用来驱动负载的,空载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带载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呵呵;如果是同步电机,计算出来是准确的;
如果是异步电机,那么算出来的是理论值,实际值与负载等有关;
4极的如果是异步电机,是不可能达到1500r/min 的,一定会比这个值小一些;

网友K:
公式是帮助我们知道的是估计值,精准的话,就要测具体的数据。

网友L:
算就行了啊  ,,要准的测速仪

网友M:
很简单的,一般的变频器都是可以在运行状态下查看相关数据的,调多大的频率,就可是查看电机当前的转速的

网友H:
变频器驱动的异步电机,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都是设定频率和实际频率的对应关系,如果是设定转速也是这种关系。变频器是可以调速的,所以,他为了计算简便就都是同步转速来显示的。这也是事实。别的品牌的变频器,我没有观察过。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是开环控制(频率控制),监控的转速参数,都是同步转速(内部有滑差补偿功能)。当然,开环控制的实际转速与监控的转速显示是有差距的。

不过,有一种还是例外的,那就是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或者是ABB的DTC无编码器控制,他们现实的实际转速都是同步转速,而且基本准确,没有误差。模型准确,算的就准确。

作为异步电机,实际转速肯定是达不到同步转速的,这是原理决定的,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控制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内部调节,做些修正和补偿,不管怎样,监控的参数,改变不了异步电机的性质。

楼主若想计算转速,当然以电机的同步转速为基准,即可获得忽略滑差的转速。而真正的实际转速,最好是实测为准。因为异步电机的滑差,与负载大小有关,空载和满载不一样,且非线性。这也是原理决定的。计算会有误差的。

非要计算,我们可以认为电机空载时,近似同步转速。电机满载时,近似等于额定转速。介于空载和满载的中间负载按线性处理计算实际转速。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只是假设用的。推理比较好而已,你们不要较真!!!

网友N:
楼主是相当随便的假设了,大家可是相当的认真的。

网友J:
简单的数学题,就不用在里面纠缠了。异步电机,一般都在1450左右,但不管怎么,也是达不到1500转的。

网友O:
电机铭牌有电机额定转速这个数据,实际转速用测速仪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按1HZ  30转计算吗???
对呀,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