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一启动就停了,电机嗡嗡的,是不是电容坏了。求电机线路图。

网友A:
上一张控制箱图,另外看一下手动刹车有没有到位。

网友B:
怀疑坏了就换了试试呗。

网友C:
一起动就停,是说电机起动了吗;可以看看有无卡滞的问题。
或者,看是否电机可空载起动;注意安全。

网友D:
卷闸门不是有一手动装置(象手动葫芦链条)看能不能收、放。就知道有没有卡。

楼主:
手动可以,不是累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手刹的,就是上下

网友E:
这个各家的都不一样吧。

网友F:
换个电容试试,也许电机坏了,现在质量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A:
用手拉一下门,看看能不能拉动怀疑门卡住了。

网友G:
1、检查上下限位开关。
2、检查机械动作是否灵活。
3、检查后部的刹车机构,马达通电后抱闸是必须松开的。

网友H:
卷帘门应该比较简单了

网友I:
坏了就换,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