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为何该处定时T10不会定时????

楼主(2015-08-15):
FX3U 该处的定时器T10 一直为0不会计时.

网友A:
呵呵,楼主查找一下后面还有没有t10的输出,双线圈有没有

楼主:
请各位大侠进来帮忙看看.解决一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下到PLC试下,设备能用就行、

网友C:
我怀疑是s27的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双线圈

楼主:
拜托各位,一定要过来看看,帮忙解决一下.多谢啦.

网友A:
给你说了你查找一下是不是双线圈的问题,查找一下T10是不是有两个输出,你尝试过了没呀
或者你在t10下面重新并联输出一个其它没用过的定时器,看看那个是否有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一个截图不好分析,把程序放上网吧。

网友A:
仿照你的程序,看下我的就一个输出,为什么可以了?

网友F:
同意查查双线圈

网友G:
呵呵;程序不能只看这几步;

网友H:
一个是看执行条件是否为连续接通的,再一个就是其前后有无复位它的指令。

网友I:
百分之90是双输出

网友J:
后面还有用到T10做输出(包含RST、MOV K0等复位指令)

网友J:
看到没有,这些指令均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