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求教

楼主(2015-08-15):
一台待出货的设备,今天品质过来对我说质检的时候有些小问题,问了下是接地问题,具体如下:测量设备正常接地的,设备部分上电(伺服,电源)后测试设备和地电阻为零点几欧,旋转一个开关(该开关控制plc,触摸屏,和两个散热风扇)后测得电阻为80欧,另一台设备为100欧,品质说要求的是10欧以下让我想办法解决一下。上电前后是这么测的:万用表打到电阻档,一段点在机壳上面,一端点在插座上空余的那个地线端。我对这方面也没太深入的研究,我一般就测一下设备接地了就没测其它的了,有懂的网友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插座地线端就是接地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那个控制plc,触摸屏和风扇的开关打上去去电阻就超了,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否是地零共用了。另外,你是带电量对地电阻肯定不准的。

网友A:
如里在有电压的情况下,小心你的万用表。

网友B:
了解其检测标准、检测方法依据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C:
带电测试数据不准
如果不带电测一样就检查零地是否公用

带电测电阻注意表哦!
有些是没有保险的!

网友D:
机壳本身就是接地的呀!
你怎么解决呢

网友E:
你单位的PN线端(地线端)与外壳的电阻理论上应该是0欧姆才算是接地良好的。而PN(地线端)对大地的电阻应该是4欧姆以下才符合计算机系统的地线国标标准。如果仅仅是强电系统,地线端的对大地电阻应该是小于9欧姆,才符合国标。这是老标准,现在是否有更新就不知道了。

网友F:
我认为接地电阻不是那样测的,接地测量从设备出来的那根地线和设备外控外壳电阻小于4欧姆,和相线理论上无限大就可以啦。

网友F:
你机器上电之后这样测量,等于测的是漏电流,风扇一起动就有感应电流,经过你的两支表笔到接地,数据肯定会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呀,之前没这么搞过,品质要说这么做,我对这块也不太熟悉。。。

网友G:
没太明白。如果测量设备是否接地,先将电源线全部断开,再测量设备与外壳得电阻值。

网友H:
测量设备的接地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由于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低,会造成测量误差大,测量接地电阻值应该用接地电阻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测量设备的接地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由于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低,会造成测量误差大,测量接地电阻值应该用接地电阻表。
开机测量接地电阻???
你的是在线测量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通电正常,质检让开了电测,结果有几十欧的电阻,就说不行了,让解决一下

网友I:
不清楚你是怎样测量接地电阻的。

是设备外壳与工厂接地线之间的电阻呢,还是设备外壳连接了地线后再测量外壳与这条接地线的起始端之间的电阻呢?

又或者是设备的某条线与接地线之间的电阻呢?

我看了半天,也想了一天多,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测量什么的接地电阻。

我只知道接地电阻通常是指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即断开连接接地引出线端子的接地线,直接测量打入地下的接地极至接地引出线端子之间的接地电阻,这是要使用接地电阻仪才能测量。如果用万能表测量,也是使用电压档,给接地极(距离40m)加上一恒定电流,测量离接地极20m处的电压,再用欧姆定律计算出电阻。

网友D:
搞不好你们质检本身就是次品质检,建议对你们质检送检

网友F:
回复 楼主:
质检懂不懂,想累死个人?

网友J:
想测设备接地情况1、不用设备上电;2、测电阻不用万用表测

网友K:
上电测电阻怎么可能啊

网友L:
用万用表测得的电阻是直流电阻,接地电阻不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M:
请问是谁发明的带电可以测接地电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请问是谁发明的带电可以测接地电阻
呵呵,我也很奇怪了。。。这么多年,我还真没听说过带电测量接地电阻的。而且接地电阻测量要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才准确,万用表怎么能量得准呢,也不是这么个量法。我觉得这就是保护接地的范畴,国家规定是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也就是说从设备到设备的接地引出线,再到工厂的接地线,最后到工厂直接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
而按你说的意思,我其实是这么理解的,你们的品质要求是设备外壳保护接地,对人触电伤害起到保护,那就是外壳要可靠接地。
断电状态,测量外壳与接地线的之间的电阻,接触良好的状态下量,一般应该是很小很小几乎为0。如果大了,量下接地线与外壳金属部分连接的地方包括接线端子是否连接可靠。

网友O:
接地电阻不能用万用表测

楼主:
回复 网友N:
恩,听了您的回复,觉得懂了一点,因为我对这块也不太了解,所以就出现上述情况,多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