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实时曲线

楼主(2015-08-15):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要用一个空气用压力传感器,就是在空气压力高和低时在触摸屏上面用曲线把它显示出来,曲线随压力值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之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网友的回答是基本做不到,反应时间,扫描执行周期问题,延时很严重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在程序写一个定时器,触摸屏显示,看看数值变化是否吻合,我用台达的屏延迟了两三秒

楼主:
我就是用计时器程序做了,但是就是达不到那个要求

网友B:
如果说历史曲线还行,实时曲线费劲。

网友C:
楼主用的啥屏啊,一般的屏貌似反应都没那么快啊

楼主:
欧姆龙的NB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