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7-200,看看我这星三角启动编写得对吗?

楼主(2015-08-15):
初学S7-200,看看我这星三角启动编写得对吗?

网友A:
网络2.T30改成用q0.0常开点驱动试试

网友B:
网络2怎么能用触点的上升沿驱动定时器呢???你网络2的定时器就放网络1就可以了。然后定时器的常开接q0.2,然后停止按钮要定时器也复位。还有---前面条件保持为1时,定时器才会保持计数。慢慢思考

网友C:
定时器不可以用沿出发你这个编写问题很严重呀。容易放炮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家是菜菜鸟呢

网友E:
找个电工手册的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F:
我没接触过S7-200,我就问下:Q0.1和Q0.2不互锁吗; Q0.2起码还要自锁吧;为啥有2个停止开关

网友G:
至少要加个互锁吧

网友H:
I0.2是什么物理按钮?带自锁置位的?就算是,那么停止键i0.0-- 0.1还有存在意义吗?但是你Q0.0又程序自锁,可以判断你不是用带自锁的按钮;计时器,也没有自锁,你只能一直按住才有信号计时;还有Q0.1为何直接接常闭?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只要一通电,Q0.1就有输出信号,那么对应的接触器岂不是一通电就合上了?综上所述,你的程序问题还是很大的哦,楼主再认真星三角启动的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