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FC302

楼主(2015-08-15):
丹佛斯变频器FC302  控制电机正反转 低速和高速怎么接线呢

网友A:
302没接触过,但300之前自己安装过控制风机的线路,说明书上应该都有接线图,在对应调整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18、19、27、29都是可以自由定义的,定义如下:
(以下为复制于《FC300设计指南》)
用于配置输入端子输入功能的参数。
数字输入可用于选择变频器的各项功能。所有数字输入都
可以设置如下功能:
无功能[0] 全部*端子32、33
复位[1] 全部
惯性停车[2] 全部*端子27
滑停和复位[3] 全部
快停反逻辑[4] 全部
直流制动反逻辑[5] 全部
停止反逻辑[6] 全部
启动[8] 全部*端子8
自锁启动[9] 全部
反向[10] 全部*端子19
启动反转[11] 全部
启用正向启动[12] 全部
启用反向启动[13] 全部
点动[14] 全部*端子29
预置参考值开[15] 全部
预置参考值位0 [16] 全部
预置参考值位1 [17] 全部
预置参考值位2 [18] 全部
锁定参考值[19] 全部
锁定输出[20] 全部
加速[21] 全部
减速[22] 全部
菜单选择位0 [23] 全部
菜单选择位1 [24] 全部
精确停止反逻辑[26] 18, 19
精确启动和停止[27] 18, 19
升速[28] 全部
减速[29] 全部
计数器输入[30] 29, 33
脉冲输入[32] 29, 33
加减速低位[34] 全部
加减速高位[35] 全部
电源故障反逻辑[36] 全部
自锁精确启动[40] 18, 19
自锁精确停反逻辑[41] 18, 19
数字电位计升高[55] 全部
数字电位计降低[56] 全部
数字电位计清零[57] 全部
计数器A(上) [60] 29, 33
计数器A(下) [61] 29, 33
复位计数器A [62] 全部
计数器B(上) [63] 29, 33
计数器B(下) [64] 29, 33
复位计数器B [65] 全部
全部= 端子18、19、27、29、32、33、X30/2、X30/3、
X30/4。X30/ 是MCB 101 上的端子。
仅FC 302 中有端子29。

请到danfoss官方网站下载说明书参考!

? 启动[8] (数字输入18 的默认功能):根据启动/停止
命令选择启动。逻辑‘1’= 启动,逻辑‘0’= 停止。
? 自锁启动[9]:如果脉冲持续时间不小于2 毫秒,电动
机将启动。如果激活了停止反逻辑,电动机将停止。
? 反向[10]:(数字输入19 的默认功能)。更改电
动机主轴的旋转方向。选择逻辑“1”将反转。反向
信号只更改旋转方向。它并不激活启动功能。在参
数4-10 电动机速度方向中可以选择两个方向。在参
数1-00 配置模式的闭环速度[1] 或转矩[2] 控制中
无法激活该功能。
? 启动反转[11]:用于启动/停止,以及在同一线路上实
现反转。使用反向功能时,不允许同时存在启动信号。
? 启用正向启动[12]:如果电动机主轴在启动时必须顺
时针旋转,请使用该选项。
? 启用反向启动[13]:如果电动机主轴在启动时必须逆
时针旋转,请使用该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接的是 :正转18  反转19  速度1 32  速度2 33

楼主:
回复 楼主:
 01 02报警   04 05抱闸    设置参数为:5-10  18端子[8]启动    5-11  19端子[10]反向   5-14 32端子[16]预置参

考值位0        5-15 33端子[17]预置参考值位1  3-10  预置参考值0  25%  预置参考值1  75%   预置参考值2  100%